耳机插头坏了,买了个新的,但不知道信号如何定义

楼主(2008-10-14):
(无正文)

网友A:
接口一般而言都是兼容设计的

也就是说和普通立体声接口兼容,相同位置的接点是同样定义的音频接点,多出的新接点另有定义,但这里的具体定义,不同产品就不同了。

楼主:
回chunyang

我买的接头就是普通立体声耳机接头,4环,在网上也没找到定义

网友A:
不同产品定义不同

有当作线控的,也有LR以外的多声道输出等。

楼主:
很感谢tyw,太详细了

其实我就想要这条信息:四芯接头一般标准为:从头到跟部是, 1 是话筒, 2 是右声道, 3 是左声道, 4 是地。MOTO 的 E398 等耳机就是按照这标准设计的。

我用的是MOTO的E6,应该和398一样

好长时间没上21ic了,大家还是这么热心,尤其是chunyang,tyw,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