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突然被问懵了

楼主(2008-10-14):
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

我觉得用N管共集电极输出,n管的电子迁移率比较低,所以在饱和区的跨导相比p管低,栅极电压可以更容易地控制漏电流。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

网友A:
是MOS制造工艺的问题

现在的工艺,N管的导通电阻要比P管小很多。

那么大电流时N管的低电平要比P管低很多。如果是小电流,无所谓。

楼主:
大电流时N管的低电平要比P管低很多

这话怎么理解?

网友A:
Nmos导通电阻小,所以饱和导通压降小

所以大电流时N管的低电平要比P管低很多

楼主:
你说的不错

“Nmos导通电阻小,所以饱和导通压降小

所以大电流时N管的低电平要比P管低很多”

不过我的看法还是用P管共集电极输出,P管的电子迁移率比较低,所以在饱和区的跨导相比N管低,栅极电压可以更容易地控制漏电流。

相对比较高的Vgs控制相对较小的Id,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

网友B:
当然用N管了

P管,栅极电压要比源漏级低一个Vth,你有负电压?

网友A:
LZ,MOS工作在开关状态,Id不是有VGS决定的

Id的大小基本取决于限流电阻.

网友C:
“传递模拟低电平”

传递模拟 低 电平

楼主:
说的不对 ,欢迎拍砖啊。呵呵

“LZ,MOS工作在开关状态,Id不是有VGS决定的

Id的大小基本取决于限流电阻.”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你说的开关状态是线性状态吧。

首先,MOS管作为压控性元件,Id是一直都由VGS-VTH决定的,你如果怀疑可以看看RAZAVI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只是说,MOS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外在体现,为线性电阻。

“P管,栅极电压要比源漏级低一个Vth,你有负电压?”

我为什么一定要负电压?我只要工作在饱和状态。

如果是P管的话,G D 都接低电平(接地)S极电位最高

Vsg<=Vsd  满足饱和状态

网友D:
IC921请明示阿

这道题也难住我了

网友E:
学习了~~~~

看看,多学习下,关注中~~~~~~~~

网友D:
我晕 现在我留言怎么都是3个

网友F:
要用N管吧。

我也认为,用P管栅极要有负压才行,栅极电位要低于源极和漏极的

网友G:
我用N管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H(2011-08-10):
假设VCC为正电源,应采用NMOS管,G极接电源VCC,输入模拟电平接S极,输出接D极。
因为传输的是模拟低电平,只有保证VCC-Vin>Vth即可保持管子导通,这样就可传输低电平。

网友I:
P管吧,P管的Rgs比N管大。对微电流信号的采集效果好。

网友J:
当然是用N管,原因就如8楼所说。
RDS大小是个次要的问题,换成传递高电平那就选P管。
传递大功率高电平又该选N管,那才看重它的RDS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