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7程序下载完成后的可笑问题(高手请看)

楼主(2008-10-15):
   我编写完程序,仿真都完好,但是下载到片内FLASH后,跳线完全正确的情况下,程序不能运行,但奇怪的事我把仿真器挂上 另一端接关了的电脑的USB接口上,DSP却能正常运行。很费解
  难道JTAG还能影响DSP的正常运行吗?
  想不明白 问了好些人都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请高手指点,给点思路 先谢谢了

楼主:
还是不解

难道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A:
线路板上面JTAG的上下拉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B:
JTAG口上EMU0和EMU1需要加约4.7K的上啦电阻,你检查一下

楼主:
!!!

我都检查了,都对的 我发现不是JTAG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挂上就能运行,是因为它的GND通过仿真器接到了电脑(此刻电脑相当与外部地)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板子的任何地接到外壳地上 片子就能运行正常了 拿掉就不行  貌似是各个电源的地没处理好

网友C:
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看看。

楼主:
!!

只有内部狗 外部复位没接

网友D(2008-11-21):
把电脑电源插头拔了

我记得关了电脑不拔插头,USB有电

网友E:
呵呵,USB有没有电是可选的,一般都设成了有电,以支持USB键盘

^_^

网友F:
你看你的jtag口电路是否按规定接了上拉下拉。

另外boot、MC/MP、ready引脚是否都按规定接上、下拉电阻?

网友G(2013-10-22):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网友H:
看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