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单片机MCU选型

楼主(2008-10-21):
我要做个工控的板子,考虑到抗干扰和稳定性,撇开开发技术,选型什么的MCU好?
Cygnal的C8051F、PIC的MCU、飞利浦的,或者传统的51单片机?哪种的供货稳定、供货长期、抗干扰等等。
STC的如何?管脚具有ESD功能,抗干扰性能如何?供货稳定不?

楼主:

我要做个工控的板子,考虑到抗干扰和稳定性,撇开开发技术,选型什么的MCU好?
Cygnal的C8051F、PIC的MCU、飞利浦的,或者传统的51单片机?哪种的供货稳定、供货长期、抗干扰等等。
STC的如何?管脚具有ESD功能,抗干扰性能如何?供货稳定不?

网友A:
st和freescale是最稳定的。

stc和c8051都很烂...

楼主:
PIC的和飞利浦的MCU如何

PIC的RISC的MCU如何,是否现在用的少了?
飞利浦的51MCU如何?

楼主:
AVR的如何

AVR的如何,与PIC的相比?

网友B:
呵呵,3楼说错了

是,,,,,freescale和st是最稳定的。

网友A:
LS的意思是前面还有更稳定的吧?请赐教。

网友B:
真不是赐教

我喜欢打,,,,,,,

不要理解错了 ,我和你想法一样,只不过
我认为freescale比st能强一点点,所以把freescale说前面,说你错,是开玩笑,因为你把st放前面了。

网友C:
~~

没感觉FSL比ST、PIC强在哪里?

不知道两位是根据什么指标确定好坏的?

我个人认为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ESD、EFT、电源电压范围、IO的拉灌电流能力、OSC处理、WATCHDOG的可靠性、指令系统、温度特性、湿度特性、电源电压波动速率的影响、RST的可靠性、EEPROM的寿命等等方面考虑,个人感觉从这些方面考虑,不认为PIC比谁差。

哈哈,虽然很多人不喜欢MCP,说实话,我有的时候也不喜欢,很多型号没有硬件乘法器就比较讨厌,有几个型号的价格相对AVR是要贵一点,但AVR基本也就是MEGA48/8价格好点,MEGA16以上也没什么价格优势,AVR在PIC后面进入市场,搞点特价货刺激大家也很正常,ST和FSL什么时候说PIC贵过?

楼主:
C8051F

也不知道C8051F的口碑如何?好多芯片都是工业级的呀,而且51系列,至少能够把原来学习的东西应用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D:
最强PIC16C57 主意没后缀

你把VDD脚剪断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我用过 新华龙和NXP ,还有。。感觉还是microchip的强

网友F:
用松翰的

用松翰的 MCU
8位微控器ICs- 结合OTP,高抗干扰及精准的A/D技术,松翰科技推出她的一系列通用型及专用型8位微控器ICs,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周边装置、通信产品、各类型摇控器、数字相机周边、智能型充电器、大小家电、车用警报系统、安全系统、电子秤、耳温枪、血压计、胎压计、各类量测及健康器材...等产品

QQ:516884866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xie%5Femily

网友F:
freescale和st的贵

freescale和st的贵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xie%5Fe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