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两端的RC吸收,C应用什么电容?

楼主(2008-10-21):
用交流275V的安规电容0.1UF~X2(黄色长方形的)的能行吗?负载是电感性的,接220V交流电源,这个电容应该用耐压多少的?什么类型的电容?

网友A:
用金属化电容

耐瞬态高压及自愈能力较强,1KV的比较保险,现在有些高压电容标的是极限耐压而非额定耐压。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现在就是这个C11/RA/BTA41-600B ,都有烧坏的现象,使用中可控硅接一2KW左右的电机,电动螺丝刀用,当螺丝紧到一定程序后立即让电机停转,一个螺丝大约5秒上完,所以电流约1-2秒从接近空载到7A后立即停止.
现在就是这3个器件有烧坏现象,应该再增加什么器件还是提高这三个器件的耐压?如果提高耐压应提到多少V?

楼主:
RE

电机的两端是否应并上一个0.1UF/275V的安规电容?现在没有,应体积受限制也不好增加.

网友A:
完整的说应选用“高压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

金属化工艺非常重要,不能用其它电容。

网友B:
交流275V的X2安规电容,实际耐压大于直流2000V

X2电容市场上劣质货太多了,最好买正规厂家生产的。

楼主:
RE:

大家能给我推荐个好的安规电容的厂家吗?只要质量好,不计成本.

网友C:
我觉的CBB电容也可以

  当然了耐压比较重要至少要350~630的耐压大一点比较安全!!

网友D:
CBB电容耐压值是不是做不到很高啊?

请问CBB电容耐压值能做到100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