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高精度电阻,10M,精度千分之一

楼主(2008-10-22):
应用范围-55℃ 至+125℃
不知道该选用什么样的电阻,谢谢各位

谢谢楼下的各位,我的真实想法是:
我是想做一个测量高阻的东西,用一个标准电阻和被侧电阻分压,然后测量被侧电阻和标准电阻的电压比来测量被测电阻,测量范围10-20M欧

网友A:
别折腾了

试验室环境下也基本没有可能。先不谈温度漂移,光是空气温湿度变化时的结露,就够头痛的了。有这样的器件,也必须对电路作灌胶处理

网友A:
吹一口气它就变了

只要并一个1万M的电阻便不能保证,空气中离子含量的变化都远远超过了

网友B:
手工加工。

买几十个金属膜电阻,用刀片慢慢刮薄金属膜,电阻就慢慢变大。

网友B:
解决温度和湿度,也可以有土办法。

用导热胶把电阻粘到一个发热的器件上,比如稳压器(故意发热大点)。这样可以保证温度和湿度。

网友C:
去这里问一下

http://www.elec.cc/tradeinfo/offerdetail/33-1035-2996-874328.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elec.cc/tradeinfo/offerdetail/33-1035-2996-874328.html"></iframe>

网友D:
温度漂移不能算在精度里面。

0.1%的电阻还是比较常见的,但一般都是50ppm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是用在测量高阻上

网友E:
在万用表里面拆,精度好像没那么高

网友F:
1ppm有温漂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网友F:
犯错

1ppm是非法定单位……

网友G:
千分之一也他妈算高精度

随便买个膜压电阻就可以,5PPM的就可以。
不懂的别瞎叫。

网友A:
10K的做0.1%容易

10M的,呵呵

网友H:
使用精密金属膜电阻

精度可以做到千分之一,PPM最小可以做到10PPM,使用温度范围在-55度/155度

网友I:
分压电阻一定要这么大吗?

如果是为了提高测量精度而选这么大电阻,显然得不偿失

网友J:
还不如直接用恒流源+四线制测电阻……

网友K:
很便宜的万用表就能测到20M欧, 有什么好搞的?

网友L:
该阻值下千分之一已经是高精度的了

    该规格的高精电阻市场上很难买,可以用普通电阻通过电桥挑出来,制造精度和实际数值不是一个概念,不同的制造误差分布要采取不同的材料和工艺,价格自然也不在同一水平上,关键是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