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反接(相信你也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2008-10-22):
    很多电路上故意把电解电容反接,是怎么回事啊?
比如音频放大电路输入端串一个反接电容,会影响到它的频率效应和信号幅度
电容接反会改变容值么?

楼主:
问题2:

假如电解电容不能接反!但是为什么就还能接交流呢?接交流那不就是接反向电压吗!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是一个正一个反串联成无极性电容吧?

是一个正一个反串联成无极性电容吧?

网友B:
电解电容不会反接的,楼主理解有误

    至于输入耦合电容,注意信号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要根据该电平来决定正负极的接法。
    无极性电容用普通极性电容反向串联法实现只能用于低压弱信号的耦合,过去在大容量无极性电容的制造成本很高时不得以才这样做,现在早已不必如此,相反,电路设计不再应采取这招。

网友C:
谁将极性电解电容反接的?

听说会爆炸的,不过没试过.

网友B:
反向也是有耐压的

逆向电化学反应的门限电压,这个电压很低,一旦超过即会电解生成气体……

网友D:
春阳 说的很对。

至于输入耦合电容,注意信号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要根据该电平来决定正负极的接法。

****************************

LZ,耦合电容的方向不能随意接的。叠加的直流电平决定其方向。

前几天我们就遇到这么一回事。

一个耳机内部的耦合电容厂家给我们接反了。对这个问题查了一个多月,期间还有工程师到现场支持。最后才找出问题所在,就是 耳机内部耦合电容给我们接反了。

找到问题并解决以后,公司质量部就准备开始和该 耳机供应商 商量索赔的事情了。

本来在此之前,我也以为 该耦合电容是可以随意接的。经过这个事情以后,我可是注意了很多,以后对于电解电容使用的时候,一定会仔细研究才敢用啊。

网友E:
电解的最近用的少了

胆电容我已经让它热情燃烧过两次了

网友F:
找对人问就可以了

音频放大电路中除了滤破等作用,还有藕合,音频信号工作在20HZ-20KHZ状态下,属于低频,在各级放大中加电解,可以稳定各级静态工作点和信号的损耗,
同时改善音质,你说的反接大概是你自己理解的误区,视具体情况而定,音响功放中确实有很多电解看起来像反接。

网友F:
找对人问就可以了

至于你第2个问题:音频信号工作在20HZ-20KHZ状态下,属于低频,当然是交流信号。

网友G:
防静电的

防静电的

网友H(2008-11-21):
问11楼

是防静电?说一下
有个日本的电路,当中有个电解电容就是反接的

网友I:
这个问题也挺常见

通常我使用电解电容有三种情况:
1.直流时.此时电解电容正端接高电位.
2.交流时,但有直流分量.此时电解电容接法是按直流分量的电位来定,正极接直流分量电位高的一侧.
3.交流时.此时电解电容正负极可以颠倒.

听你所说,应该不是刻意反接,而是我说的第三种情况吧

网友J:
10年前

那时还是大二,帮老师焊块电源板,一个25V2200uF的电解焊反了,
老师一上电,只见喷的一声,电容开花了.呵呵.

网友K:
铝电解炸了,味道很香

网友L(2012-03-26):
    至于输入耦合电容,注意信号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要根据该电平来决定正负极的接法。    无极性电容用普通极性电容反向串联法实现只能用于低压弱信号的耦合,过去在大 ...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了不少讨论,感觉只有这里说的最清晰了

网友L:
通常我使用电解电容有三种情况:1.直流时.此时电解电容正端接高电位.2.交流时,但有直流分量.此时电解电容接法是按直流分量的电位来定,正极接直流分量电位高的一侧.3.交流时.此时电解电容正负极可以颠倒.听你所说,应该 ...
引用 网友I:

讨论得越来越具体了

网友M(2013-01-18):
我昨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板子上的220uf/50V防爆电解电容接反了,出了很大的味儿,还有一丝丝白烟,现在想想就心有余悸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昨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板子上的220uf/50V防爆电解电容接反了,出了很大的味儿,还有一丝丝白烟,现在想 ...

防爆的,到底爆没爆?

网友O:
所谓正负是针对直流电路而言

网友M:
引用 网友N:
防爆的,到底爆没爆?

没有爆,你想啊,当时我离它很近的,爆了的话我早进医院了。。。

网友P:
220u爆了也没多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