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2.4G贴片天线吗?效果好不好。

楼主(2008-10-22):
(无正文)

网友A:
效果是相对的

如果楼主给出例中所有种类的天线均满足指标的话,贴片天线是效果最差的。

楼主:
那就现在市场上的产品而言

那种相对能好点,贴片天线存在就有它的理由吧。

网友B:
存在的理由是体积小

可以内置,方便表贴
其他诸如效率等指标都一般

网友A:
贴片天线的体积小,这是最大的优点

再有就是因制造工艺的关系,一致性也较好,价格亦较便宜。相对而言,常见市售天线中效果最好的还是螺旋加感类天线,但体积较大,价格也比较高。

楼主:
2.4G有螺旋加感类天线?

315 433 915 有我知道,,,2.4G没有吧chunyang

网友C:
你要它加感它就有加感,
绕一圈,或几圈都行,就成加感了。
加感的目的是在长度与效率之间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