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过来看下这个题.

楼主(2008-10-22):
buf[32]={
0xff,0x7f,0xbf,0xbf,0xcf,0xb7,0xe8,0x3,
0xff,0xef,0xfd,0xef,0xe,0xdf,0xef,0x5f,
0xef,0xbf,0xef,0xbf,0xef,0x5f,0xee,0xef,
0xed,0xef,0xd7,0xf9,0xb8,0x3,0xff,0xff
};
temp=buf[x];
temp1=buf[x];
temp2=buf[x];
temp3=buf[x];
问题补充,把X用个公式代替.要求每次按着先后顺序把子buf中的四个数分别赋给temp,temp1,temp2,temp3,.

网友A:
这 都不会吗?

还是我没看懂?

楼主:
问题补充

比如:
第1次:     temp=buf[0xff];
           temp1=buf[0x7f];
           temp2=buf[0xbf];
           temp3=buf[0xbf];

第2次:
           temp=buf[0xcf];
           temp1=buf[0xb7];
           temp2=buf[0xe8];
           temp3=buf[0x3];

下面依次类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temp1=buf[i&0x20];
temp2=buf[(i-1)&0x20];
temp3=buf[(i-2)&0x20];
temp4=buf[(i-3)&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