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为什么不起振

楼主(2008-10-22):
单片机是mega8,用6M的晶振,接20P的电容,做了一批板,结果发现好几快刷不了程序,或刷了程序不运行

后来检测发现晶振不起振,把20P电容去掉就好了,什么原因呢?排除晶振的问题~!

现在很担心装了电容的板子后期又会出现不其振~~!~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跟晶体的参数和片内振荡器的设计均有关

这个要批量实验后才好最终确定,所以,保险计,选择合适的晶体很重要,山寨货应尽量避免使用,普通档次的价格又相差不多。

网友B:
我有个朋友也碰到过这个情况

晶振都一样,换了个pcb厂做的板子,结果出问题,换其他的晶振又正常了

楼主:
和布线关系吗?

pcb是双面的,晶振有一条线是过孔后再到单片机上的,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频率不是很高时,分布参数的影响不大

还是自身的参数和振荡器的参数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外围匹配元件是必要的。

网友C:
估计波形幅度不够,你用示波器量量看

网友D:
看看熔丝位

看看熔丝位是否配置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