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函数嵌套有多少层限制。

楼主(2008-10-22):
keil c51函数嵌套有多少层限制。

网友A:
请看Keil生成的.m51文件。

有个叫?stack的idata变量,那个就是栈底,用RAM大小(128或256)减去?stack就是栈尺寸,函数嵌套一次占用2个字节,把刚才得到的差值除2就是可用嵌套数。

楼主:
谢2楼

我是说编译器的限制最多到多少层,不考虑RAM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