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SPWM 驱动问题?

楼主(2008-10-23):
我要用PIC16F716做逆变器,PWM用RB3和RB5口,请问单片机输出的PWM要不要先加整形、驱动,再到mos管??

还有PIC16F716 RB口的灌拉电流是多大?

我看它的内部电路,RB并不是推挽输出,它的输出电流是不是比较小?

网友A:
MCU的输出不会超过20毫安

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的MOS管,建议还是加驱动电路

网友B:
一般来说,不考虑成本,最好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