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振荡电路,仿真跟实际差很远

楼主(2008-10-24):
用施密特反相器CD4093搭了一个振荡电路,3V供电,实测振荡周期是750ms。用protel仿真出来是1秒多,用ewb 9版的仿出来也是1秒多,只比protel99少一点点,差了30%的样子,简直搞不懂。ewb里头把电压调到3v,4093就不工作了,还不如protell。

网友A:
建模的问题

楼主:
这么牛的软件,居然连这个都仿真不了

网友B:
很正常

    施密特触发器的高低门限本身就离散性很大,不同品牌,不同批次的施密特触发器搭出来的振荡周期差别会比较明显。
    而仿真软件中的施密特触发器模型的门限是设定的,因此只要模型差不多,在不同的软件中仿真出来的振荡周期相差不大。
    仿真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跟真实电路完全相同结论,而是通过仿真发现趋势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把它跟电路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更好的在早期验证设计。

楼主:
我觉得还是它建模有问题,CD4000的工作电压标称都能到2V多

但是在EWB里头调到3v,它就不工作了。

网友C:
用的牌子多了就知道了

门限宽窄不同,振荡频率错的多。
我用过的要数德州仪器的门限最窄,振荡频率比其他的牌子高一倍以上。

网友D:
器件的离散性

CD4093输入的高低门限不是一准确值,而是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