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数据为什么要取反?

楼主(2008-10-25):
最近在做点阵屏,可是写的程序中通过点阵提取软件得来的数据不能正常显示,取反来就可以了.不知道原因,请大虾们答下?

网友A:
是由你的显示屏特性决定的,是"1"点亮还是"0"点亮

楼主:
回tyw:你的意思是这个吗?

回tyw:你的意思是这个吗?按照我的屏是行选通列扫描的情况(即行高列低会亮)就是说字模提取软件生成的数据是列数据(应该是低电平,所以要取下反).请问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是的,各种不同类型显示模块的有效电平是不一样的

具体是什么要看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