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向前辈请教一下

楼主(2008-10-26):
我还是在校学生,我想毕业之后从事单片机开发的工作,现在应该把什么搞好呢?模拟电子,应该重点掌握哪几部分,数字电子技术又应该重点掌握哪几部分.
    小弟在这里想前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单片机先学51等,后学ti2000,stm32,模拟先学三极管、mos管原理

学会使用运算放大器及基本运算电路,数字电路先学习基本的门电路、触发器,然后是可编程器件。

网友B:
基础基础基础基础还是基础

单片机的应用硬软件都跑不掉,硬件的电路、数字、模拟都不能少,软件的汇编、c也不可少,最好可以学点c++。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基础最重要。基础打牢了,一切都不难。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