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10-19):
高手出招啊

网友A:
高不成,低不就,哈哈.....

楼主:
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说说啊

网友B:
这个是测心率电路。应该是二阶低通滤波器。

这个滤波器-3dB截止频率应该在10几Hz左右。楼主是做电跑控制器的吧。

楼主:
但是仿真出来的不是哦,所以郁闷啊,哪位可以给出公式算

网友B:
这个不是二阶滤波器.

错了,这个是多反馈低通滤波器,-3db截止频率f=1/(2*pi*sqrt(R1*C1*R2*C2)).用节点电压法算,很容易算的.

楼主:
算出来跟仿真结果不一样

按上面的公式算出来频率是72.4的样子,但是仿真结果不是这样的

仿真图我晚上帖上来,没在这台电脑上!!!

谢谢

网友B:
72.4应该差不多,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看一下72.4是不是-3dB的截止频率,用30nf的电容,把多反馈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降到50Hz以下,滤除工频信号,效果可能会好点.

网友C:
啥玩意

啥玩意,是多反馈高通滤波器

网友C:
带通滤波器

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