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高频电路需要什么仪器?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网友A:
带综测得频谱

不过提高FM的灵敏度光靠LNA不太容易
如果ic本身的噪声过大,加在多的lna也是没用的
用一个高增益天线更加实际些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下某个品牌啊

网友B:
接一个外置定向天线增益肯定高

加LNA可以有一点点的改善,不会太明显。

楼主:
关键是产品上放不下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