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oxcf950,cf转串口芯片

楼主(2008-10-20):
现在遇到问题,在笔记本电脑上通过pcmcia接口能转城串口,但在pda上无法转串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在pda上先装驱动?

网友A:
哦,是的。

是需要驱动,否则怎么知道你是什么设备呢。这个驱动还是比较麻烦的,需要虚拟一个串口。但是,我记得它的开发资料里应该提供这个驱动的。可能是WinCE的。

楼主:
oxcf950技术支持人员说不用

说普通的pda串口软件就可以发现串口,不用另外装软件。资料上也没有提供驱动,搞了好久了,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高手帮一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