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证两个指标: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

楼主(2008-10-20):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高阻抗、低电容的器件啊

楼主:
每一级都这样设计吗

做的项目是一个测量设备,才有这样的指标。
如果在第一级比如运放隔离选择这样的元件,后面的其它不考虑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你不是说只要输入级有这个要求吗?

楼主:
对,是系统的输入阻抗和输入电容

谢谢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