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晶振范围?

楼主(2008-10-20):
XT2IN,XT2OUT能接1.8432M晶振吗?有没有最低晶振范围限制?

楼主:
以前都是接8M的

以前都是接8M的

网友A:
MSP430:Basic Clock Module Introduction

 LFXT1CLK: Low-frequency/high-frequency oscillator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with low-frequency 32768-Hz watch crystals, or standard crystals
or resonators in the 450-kHz to 8-MHz range.
 XT2CLK: Optional high-frequency oscillator that can be used with
standard crystals, resonators, or external clock sources in the 450-kHz to
8-MHz range.
 DCOCLK: Internal digit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 (DCO) with RC-type
characteristics.
Three clock signals are available from the basic clock module:
 ACLK: Auxiliary clock. The ACLK is the buffered LFXT1CLK clock source
divided by 1, 2, 4, or 8. ACLK is software selectable for individual
peripheral modules.
 MCLK: Master clock. MCLK is software selectable as LFXT1CLK,
XT2CLK (if available), or DCOCLK. MCLK is divided by 1, 2, 4, or 8. MCLK
is used by the CPU and system.
 SMCLK: Sub-main clock. SMCLK is software selectable as LFXT1CLK,
XT2CLK (if available on-chip), or DCOCLK. SMCLK is divided by 1, 2, 4,
or 8. SMCLK is software selectable for individual peripheral modules.

楼主:
谢谢

谢谢,看来是可以的。焊上8M的晶振和负载电容可以用的,焊上1.8432M和负载电容就有问题,估计是我新买的1.8432M晶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