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参数含义

楼主(2008-10-20):
看到电磁继电器有个参数:如图
请问耐久、误动作、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以及寿命的机械跟电器怎么区分?

楼主:
都来看看

都来看看……

网友A:
加速度吧

网友B:
机械是磨损、弹簧失效之类的;电气就是指绝缘和接触电阻

楼主:
xie

楼上的有见解,那其它的呢?

网友C:
冲击的单位似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