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D7279电源和复位问题

楼主(2008-10-21):
情况是这样的:8个7279连在一个单片机上,7279的复位和单片机的复位用1个双路开关按键控制(按下单片机和7279同时复位);
其中2个7279芯片电源脚直接接5V,另外6个7279芯片电源脚由继电器提供5V,继电器由人体接近开关控制。
也就是说2个7279一直工作,另外6个在人体接近开关动作时候才工作。
问题是:7279的RC振荡的电源应该接哪里?是直接连5V?还是跟电源脚连一起由人体接近开关控制?
因为,实际试验时发现,无论RC振荡电源接哪里,在人体接近开关动作时,总会有2个7279带的数码管点不亮,按下复位按键之后也点不亮。
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各位大虾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re

没人看吗???!!!

网友A:
设计不妥

芯片电源不能用继电器控制,可以用晶体管或MOS管,但要有独立的上电复位,与MCU的连接也要考虑浮空及上电暂态的影响,必要时要加驱动进行隔离。

楼主:
上电复位!

为什么不能用继电器控制,如果加了上电复位电路用继电器还不行吗,重新把MCU和7279复位一下数码管就点亮了!
 看来需要考虑上电复位了,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在闭合、弹开瞬间会抖动

    反应到电路上就是电源波动,对元件及电路都不利,还会增加瞬态噪声,而且继电器的功耗也较大,更重要的是,继电器的价格高于晶体管/MOS管,可靠性却又不如,响应速度又慢,用在这非常不明智,如此设计批量产品的话,等着被炒鱿鱼吧,除非老板是个大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