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加入这样的保护电路可以吗?

楼主(2008-10-30):
目的:防止瞬间脉冲干扰电源。
电源供电 12V 给步进电机供电 12V -12V给运放供电 12V变成5V给单片机供电

TVS这样用正确吗?是用单向的好?还是用双向的好?
那个电感加到那里可以吗?电机启动时候如果要瞬间电流,那么电感不是限制了电流的瞬间变化吗?C33电容可以给电机提供瞬间的电流,电容瞬间能提供多少?电容加的很大值的时候,电机启动瞬间电源都有一个跌落。

什么时候用单向的TVS管,什么时候用双向的TVS管?

网友A:
双向

双向的吧。浪涌可是有正负脉冲的

网友B:
倒没必要双向的

负脉冲同样可以钳

楼主:
电感

电感应该放到TVS的前面还是后面?是不是应该放到TVS的前面,这样对于脉冲电感就可以先阻止下,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啊?这样理解对吗?
知道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C:
无必要这么设计

防止干扰可在电源其它支路上添加相关电路,必要时隔离,如此设计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