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2脚的可调电阻的??

楼主(2008-10-30):
(无正文)

网友A:
有是有,很少见

这样并不能节省成本却限制了使用范围,所以很少有生产商这么干。

网友B:
有的

有一种叫拉线电阻的。分离式期间。通过将缠在电阻体上的电阻丝长度的调整来实现的。是一次性调节的。这东西是N年前见的。现在不知还有没哟了。

网友C:
低级问题,你把除中心抽头外的另外的一脚剪了不行吗?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A:
拉线的是电容啊

网友E:
中间的抽头和一头的短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