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你考虑好功率后再选型 ,**巨的有很多

楼主(2008-10-30):
(无正文)

网友A:
水泥电阻的抗过载能力是相对较强的

网友B:
碳实心电阻

网友C:
主要看电阻体本身的质量、热容量

瞬态热阻也很重要

网友D:
水泥電阻是一種

网友E:
碳实心电阻现在绝迹了

网友F:
能耐瞬间是什么概念?

网友G:
普通的大功率线绕电阻也可以

就是那种绿色空心的,几十瓦到数千瓦,据厂家的技术人员介绍,短时间过载数十倍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短时间是数分钟的概念。不过生产工艺做的不好的电阻丝和引脚接头的地方比较薄弱,可能经不起大电流的冲击。

网友H:
我一般用电炉丝

网友B:
碳实心电阻大把在CRT上使用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看样子好买的还是水泥电阻啊

 10楼,就是过载能力啦,比如根据功率计算最大电流是100mA,瞬间(如10mS)内电流可达10A

网友B:
水泥电阻耐冲击能力差的要命

网友G:
看来楼主还是应该选用线绕电阻

如果体积合适的话。
水泥电阻你可以敲开来看一下,其实和碳膜电阻或者金属膜电阻差不多的结构,无非是功率大一些,又外包了水泥,散热好一些而已。瞬间10A的电流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I:
本质

过流烧毁是因为大电流引起高温,再引起电阻结构变化或材质变异

网友J:
无感电阻....

如题

网友K:
你要做什么啊。电表中检测电流用么?康铜的,若不是还是用水泥吧

网友L:


网友M:
看你过多大电流

还有使用环境

网友N:
估计是防雷电路上的。

网友O(2010-01-08):
一种氧化锌陶瓷电阻,瞬时能量耐受能力特别强。可从几十安到几千安。我是该产品技术工程师,有兴趣请和我探讨。王展13909242300,Email:wangzhan590601@126.com

网友P:
耐瞬态电流,意指来不及散热,即可视电阻处于绝热状态。那么:

CM(T-T0)=I*I*R*t;  C电阻材料的比热,M电阻的质量,  t瞬态电流时间,I电流,R电阻。

T电阻温度,T0电阻加瞬态电流前的温度,t 瞬态电流时间

如T大于电阻的允许温度TM,则损坏。

电阻材料的比热,质量,允许温度,阻值,决定瞬态电流和时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Q:
能耐瞬间大电流的电阻,,我想无感电阻,不过时间过长。。会烧断的。

网友R:
铸铁!
在大功率电阻中很常用的一种材料是铸铁。

网友F:
耐瞬态电流,意指来不及散热,即可视电阻处于绝热状态。那么:

CM(T-T0)=I*I*R*t;  C电阻材料的比热,M电阻的质量,  t瞬态电流时间,I电流,R电阻。

T电阻温度,T0电阻加瞬态电流前的温度,t 瞬态电流时间

如T大于电阻的允许温度TM,则损坏。

电阻材料的比热,质量,允许温度,阻值,决定瞬态电流和时间。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P:

多谢解疑!
照此找思路,是否可以根据电阻的结构类型确定:以实体导电类型者,适之,而以导体网络导电者(如金属箔电阻),不适之?

网友:
水泥电阻也是绕线电阻。
有假货水泥电阻内部实际是用普通碳膜电阻加个外壳。

网友S:
法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