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12位的DA转换芯片

楼主(2008-10-30):
具体要求是不要太冷门,免得不好采购;
电压输出电流输出无所谓;
串行控制;
如果是贴片的不要太小型;

多谢帮忙!

楼主:
还有很重要的是价格便宜

网友A:
MCP4922/4921

楼主:
MCP4922/4921大概什么价格?

多谢!今天microchip的网站下载资料太慢了,害得我找出了好多年不用的网络蚂蚁。

网友B:
TLC2543

TLC2543 状态: ACTIVE
12 位 66kSPS ADC 串行 输出,可编程 MSB/LSB 优先,可编程断电/输出数据长度,11 通道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tlc2543.html
价格低。量又足。程序网上都能找到。

网友C:
12位的DA转换芯片

http://www.sonix.com.tw/sonix/family.do?f=2
 相关链接:http://www.sonix.com.tw/sonix/family.do?f=2

楼主:
TLC2543是ADC,我要的是DAC

12位对我的产品来说刚刚够用,现在搭板试过AD7945,勉强能满足要求,只是其接口是并行不符合要求;查了TLV5638的指标,基本都是比AD7945/7943差一个数量级;TI这样的模拟大厂做得都不是太好,所以对于台湾的模拟产品是比较怀疑的。不过还是谢谢推荐,看看资料再说。

楼主:
呵呵,松翰的单片机内置的DAC只有7位分辨率

倒是有16位的ADC。
我需要的是数模转换器DAC,不是模数转换器ADC。

网友D:
自己上NS、TI的网站找更快!

有I2C、SPI的,很多,有SOT-23封装的。
如DAC121S101,NS的。

网友E:
JRC通用运放

型号:NJM324/NJM324D/NJM324M/NJM324V
厂家:JRC

单电源工作
工作电压( +3V~+32V)
低工作电流( 0.7MA。 )
封装概要DIP14 , DMP14 , SSOP14
双极晶体管技术
 相关链接:http://www.ic-igbt.com/IC/JRC/gyNJM324D-NJM324M-NJM324V-JRCtyyf-jghl-_263-2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