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为2V,78L**或者79L**系列可以吗?

楼主(2008-10-31):
现在想把+12V降为+10V,可以用78L10么?
78L系列的最小压降是多少?

网友A:
可以

78L系列的压降是1.7V
看规格书

网友B:
可以但不推荐

网友C:
电源内阻足够小、输出电流在规定范围内没问题!

网友D:
RE

78L系列的压降是1.7V---是可以用,但一有风吹草动,Vout就麻烦。

网友A:
没有那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