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使用的电流与电压

楼主(2008-10-31):
数码管使用的电流与电压
电流:静态时,推荐使用10-15mA;
电流:动态时,16/1动态扫描时,平均电流为4-5mA,峰值电流50-60mA。

16/1动态扫描不知何意?另单管驱动的电流到底为多少,还是不明白!
极限参数 (Ta=25℃)

参数    红色    高亮红    黄绿色    黄色    蓝色    单位
反向电压    Vr    5    5    5    5    5    V
正向电流    If    20    20    20    20    20    mA
峰值电流    Ipeak    100    100    100    100    100    mA
功耗    Pt    120    105    105    105    200    mW
工作温度    Ta    -40~+80    -40~+80    -40~+80    -40~+80    -40~+80    ℃
储存温度    Tsta    -40~+85    -40~+85    -40~+85    -40~+85    -40~+85    ℃
以上为单管极限参数,而通常单管应该3-5MA就该亮,而如果取20MA的话,那整个电路要多大 电流啊!郁闷!

网友A:
应该是1/16动态扫描吧,应理解为16分时扫描。

驱动电流为1/16占空比脉冲,平均电流为4-5mA,峰值电流50-60mA。

至于静态时,推荐使用10-15mA,应没有问题。虽然3-5mA就能亮,但亮度不充分,这样的话,亮度的一致性较差。

楼主:
那我2位的数码管!

那我2位的数码管!是否就可认定是1/2动态扫描,我觉得这和占空比脉冲无关!

网友A:
LZ:用同样的峰值电流(如50-60mA),1/2和1/16的亮度一样吗?

网友B:
数码管分好几档?

楼主:
动态时数码管接法

动态时数码管接法

楼主:
动态时数码管接法是2选1的

动态时数码管接法是2选1的,是选通的。
静态时是1通1的。
呵呵,有时候1个简单的问题总是很难得到准确的答案!搞设计的就是要不求甚解。

网友C:
可以对复杂的理论不求甚解,但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求甚解

网友D:
干吗不自己试试?

不同型号的数码管的亮度特性差别很大。
一般说来:
静态4mA,如果16个数码管扫描,每段的电流是64mA,则8段需要512mA,
告诉你,没有这么设计的!

实际电流比这个小许多!

楼主:
当然要小的多,否则一个阻容降压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要小的多,否则一个阻容降压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是没人说到正题,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D:
说了半天等于白说!

有些东西可以先计算,有些东西只能大致计算,靠实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