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大功率IGBT、IPM应用问题!

楼主(2008-10-31):
最近用三菱的智能IPM模块做了一个变频电源,现在问题是直流母线上燥声很厉害,大概有几百伏,380整流后母线上加了7000UF电解电容,然后母线上又加了几UF的无感吸收电容,现在发现只要模块一启动就产生燥声!

楼主:
不是死区引起的!

驱动信号我在富士的100A,600V上都很好的!加在三菱300A,1200V的IPM上就出现开关燥声

网友A:
检查驱动能力是否足够

网友B:
不排除测量方式引入的干扰,几百伏的噪声你的电解电容

温升如何?可以空载运行一下,如果还有这么大的干扰,而电解电容、IPM无发热现象基本就是测量引入的干扰,如果IPM发热,就是死区问题,不同电流容量的IPM,死区时间是不同的,IPM是自带驱动的的,应该和驱动能力关系不太大。

网友C:
空载当然试过了

空载功耗100w多点,这个噪声是由于反冲引起的,我的载波频率为20K是否太高了?
不存在死区时间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的,测量我的示波器电源是隔离的,而且IPM主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隔离的,而且EMI滤波器也加了,但没什么效果,噪声还是穿入电网了

网友B:
空载100W你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如果什么都没带是不正常的。

噪声无非是传导或辐射,你说的干扰在直流母线、输入电源上都存在吗?干扰的频率是多少?都有几百伏吗?
不知道你用的具体型号,对三菱IGBT/IPM来说,20k已经很高了,“有”干扰即使是1K依然会存在,关键是要分辨是设计问题还是测量问题。你用了几个隔离变压器?如果工作设备和测量示波器都分别用了隔离变,还有明显的干扰,应该主要是辐射带来的干扰,你可以将工作的设备屏蔽起来,将测量的探针、地线尽量缩短再试试,你的设计和测量如果方便贴图,贴图再来分析。

网友C:
是这样的

100W是带了输出滤波器的,即LC滤波器
如果不带反而有300W,这偶就想不明白了,功率是直接从供电电源测的,用富士的IPM做的变频电源
输入电源上的噪声不是每个周期都有,隔几个周期来下,没什么规律
噪声是串入电网了,因为我在离试验电源20几米的其他地方看了下电网波形就存在一样的噪声
IPM型号PM300DVA120

网友D(2013-01-1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严重的很

网友D:
这是我的QQ,243606214,,,探讨探讨嘛!

网友E:
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IPM?

网友F:
估计是引线电感在IGBT关断时引起的尖峰,考虑优化走线(或铜条布局)、吸收电容位置靠近IPM的P、N端。
另外,驱动电流可以减小点,降低关断速度。
其实大功率的最好不要使用PCB走线或者铜条,而使用叠层母排,可以将引线电感降低到几十nH。见过一个
德国的变频器,人家用的叠层母排,一个吸收电容都没放,性能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噪声无非是传导或辐射,你说的干扰在直流母线、输入电源上都存在吗?干扰的频率是多少?都有几百伏吗?不知 ...

载波20kHz显然太高了,这么大电流的IPM,估计最大工作频率也就20kHz左右。至少降低到16kHz,一般使用都在10k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