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替代8253?

楼主(2008-10-31):
有什么芯片可以替代8253?
1 通过并口能接受MCU的计数器数据
2 能根据MCU数据输出多路PWM (起码5路以上)

网友A:
无直接替换的

但实现其功能的方法很多,比如就是用MCU本身,FPGA、CPLD、EPLD等可编程逻辑器件也都可以。

网友B:
你说的5路是控制什么东西?MCU有10几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