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是这样测量吗?

楼主(2008-11-01):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测量导线寄生电感

网友B:
测试的频率不一样,测试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先要弄清楚标称电感量是在什么频率下测的.

一般的1uF的电感需要在1M的频率下测量,这个有标准可循,
例如GB/T 8554-1998,照着做就可以。

网友C:
带磁芯电感的测量需要考虑到测试电平

或者说是测试电流
同样的电感,即使是同样的测试频率,不同的测试电平也会导致不同的测试结果。另外有一些电感的测量还需要加上外部偏置电流(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