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中的对人体安全电压和电流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GB-9706医用电气设备标准对脉冲治疗仪的规定是:<70v,<7

第二节   安全电压
    当人体触及带电导体时,如果遭受到电的伤害,称为触电。人体触电时,电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电流通过人体,引起内部器官的创伤,叫做“电击”。另一类是电流通过人体,引起外部器官的创伤,叫做“‘电灼伤”。
    电台时主要病理变化引起心室纤维性颤动和呼吸麻痹或中枢神经衰竭,从而造成昏迷直至死亡。
    根据研究和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频率为50~60赫的交流电对人体触电伤害程度最为严重,其电流在100毫安时可致人于死命,而30毫安以下是安全的;对直流电则50毫安以下是安全的。
    电灼伤时主要造成人体外部损伤,它是由电弧的高温或高频电流流过人体产生的热量所致,严重灼伤可造成残废。低压大电流断开或线路有短路时拉闸都会发生拉弧伤人。
    根据欧姆定律,通过一段电路的电流大小,与电路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而与这段电路的电阻(或阻抗)成反比,即
    直流电路    I=U/R  或   U=IR
    交流电路    I=U/Z  或   U=IZ
    式中   I一电流(安)
           U一电压(伏)
           R电阻(欧姆)
           Z一阻抗(欧姆)
    人体的电阻值随人体差异而不同,同一人体不同皮肤潮湿状态而变化。当干燥、无外伤时,人体的 R可达104~105Ω,而潮湿、出汽、有外伤时 R仅达800~1000Ω,一般情况取R≈1000Ω。
    根据欧姆定律可算出安全电压:
    U= I·R二安全电流×人体电阻=0.03×1000=30V
    按《实用电工手册》推荐,人体安全电流:交流30mA,直流50mA,故得安全电压:交流30V,直流50V,我国电气电压体制中属于安全电压的有36V,24V,12V三种。氧舱国家标准规定,对单、双人氧舱,进舱电气的电压不应高于24V。
    对于单相交流220V电源来看,在电气操作中人体安全绝缘要求为:
                            R=U/I=200/0.03=7333Ω
    排除人体自身的电阻Rb=1000Ω
    则绝缘电阻Ri=R-Rb=7333-1000=6333Ω
当与带电金属导线接触时采用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毯及绝缘平台等措施,操作工具有绝缘棒、绝缘钳、验电器(试电笔)。

100伏电压可能已经对人体造成伤害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以得知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电阻除人的自身电阻外,还应附加上人体以外的衣服、鞋、裤等电阻,虽然人体电阻一般可达5000Ω,但是,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如皮肤潮湿出汗、带有导电性粉尘、加大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和压力以及衣服、鞋、袜的潮湿油污等情况,均能使人体电阻降低,所以通常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因此,为确定安全条件,往往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采用安全电压来进行估算: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干燥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下,安全电压规定为36V,对于潮湿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如金属容器、管道内施焊检修),安全电压规定为12V,这样,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可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人身安全。

人体触电与安全用电
  作者:库海摘录   2005-12-10  北京库海伟业科贸发展中心 (http://www.khwy.cn)  点击次数:1410
     人体触电与安全用电

    电力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能源,是国民经济及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由于电本身看不见、摸不着,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只有掌握了用电的基本规律,懂得了用电的基本常识,按操作规程办事,电就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否则,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电气故障,导致人身触电,电气设备损坏,甚至引起重大火灾等。轻则使人受伤,重则致人死亡。高度重视用电安全应是每日话题。

楼主:
直流电路相对要比较安全

在一个由电池供电的500V系统中,与大地完全隔离,这种情况触电伤害应该比较轻

网友A:
非也非也

脉冲治疗仪的规定是:<70v,<7μ库仑
具体要看与人体如何接触,若是食指到姆指,则承受力度可较宽(厚皮与嫩皮不一样),若是左手到右手,通过心脏的则限定更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