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保护电路RC参数怎么取啊

楼主(2008-11-03):
(无正文)

网友A:
100R(1W)电阻+104(630V耐压)电容!

100R(1W)电阻+104(630V耐压)电容!

网友B:
用二极管吧,方便

网友C:
LZ与3楼说的都不怎么对吧!线圈并二极管、接点并RC。

网友D:
没说明是控制回路还是触点回路

而控制回路也没说明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如果是交流电,电压是多少,额定功耗/电流是多少。

线圈并二极管是否可行,还不一定

网友B:
消除自感电动势,应该指的是线圈

网友E:
mov

还是用压敏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