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延时电路的实现

楼主(2008-11-03):
        多路clock信号,大约1MHz,波形相同但是相位不同。

        由于需要有overlap,所以希望经过一个电路处理以后,每一路clock的下降沿能比上升沿多延时那么几十个ns,不知道如何能够实现呢?

        看了数字电路的书,只讲了状态改变什么的,似乎在这里不适用,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该怎么处理好。

        谢谢了先!

网友A:
电阻并联二极管

楼主:
是串还是并呀?

上面那样还是下面那样?是不是利用二极管的结电容么?这个R的取值应该如何估算呢?谢谢

            ----R-----
 IN --------|         |---------OUT
            ---|<|----

 IN-----------|-------------OUT
             ----
             |  |
             R  D
             |  |
             ----
             GND

楼主:
我知道了,是上面一种对吧?

然后,二极管的方向我反了,应该调一下。利用电流流过R时的压降,上升时候D导通,下降沿则必须过R,利用了D的结电容。其实就是三极管高速驱动时边沿的不对称扭曲原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么?

如果是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在1M的速度上,这么做会不会对波形造成较大影响,以及产生振铃,是否需要再用两级非门整形一下呢?

谢谢!

网友B:
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