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的eeprom为什么会被改写

楼主(2008-11-04):
    很是郁闷,我们采用了I2C总线的铁电存储器FM24C16.通过单片机的一个IO口来控制写保护,然而产品在昨晚静电测试(6KV直接对机箱放电)后发现部分参数被改写了。
   奇怪的是毕竟我们的写保护是用IO口控制的啊。后来我们吧FM24C16换成了集成时钟的铁电存储器FM3116,用软件来写保护。发现还是能吧参数改写了。
   请问各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么。你们是如何使用I2C接口的存储器的。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存储器不行哦,内容直接被放电干掉了。

网友B:
那是因为PCB和原理图设计不对。没有考虑ESD设计。

网友C:
你用软件写保护后,再写再读,看看能改变吗?如果能,是你程序

网友D:
放电直接把数据改了,做好ESD

楼主:
请问各位ESD有什么高招?

网友E:
首先你要判断是否是程序的问题,如果不是再解决ESD问题。加个TVS什么的。

楼主:
非程序问题

程序上加上写保护后,确实是写不进数据。但是做静电测试照样给改写了数据。断电再上电发现数据读出的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