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压CT的误差

楼主(2008-11-04):
    小弟在现场发现一个问题,测试一基本上纯感性设备的有功,理论上有功损耗在0.8~1.8%之间。但是现场测试却跟理论值差别相当大,甚至达到了4%,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回公司后检测算法,接上千分之一的标准三相源,加上88、89、89.5度,测量基本上是准确的,误差不超过10%,因为二次小PT、CT也是有角误差的。所以小弟必须找出现场测试这么大误差,根源在哪里?是否跟CT电缆介质、长度有关?
    小弟分析的可能性在以下几种:
1。一次CT偏角过大?
2。电缆的影响?
3。二次小PT、CT的偏角影响误差?
    肯请各位给点指点,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改进?

网友A:
跟电缆确实有关,测试点的选择很重要

否则会放大谐波分量的影响。

楼主:
谢谢,但从现场观察来看,谐波不严重

谐波总含量在7%以下,因此即使谐波分量有影响,也不会导致测试出几倍的有功损耗。

楼主:
chunyang兄的言外之意是电缆对基波影响不大吗

特别是基波的角移。

网友A:
对50Hz而言,分布参数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

不要小看谐波分量对算法的影响,而电缆和测试点又影响谐波分量。

网友B:
估计一次CT误差大引起

网友C:
先看下试验规范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的建议

7楼的意思是看看一次CT的实验规范吗?

楼主:
chunyang兄,电缆对基波相位也没有影响吗

仔细想来,对功率影响大的是相位,从现场来看,电压电流的各个幅值都是准确的。而谐波的总含量又不大,即使相位偏移,对功率测量值形成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如果有影响,应该是基波的相角在作怪。

网友A:
不影响基频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