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拍砖啦!

楼主(2008-11-04):
冒天下之大不韪问个事啊!作为电子工程师不知道这个概念真是不应该,大家狠拍就行。
1.二极管是有源器件吗?个人认为是。
2.那什么是有源器件,什么是无源器件?
3.网上看到有人说需要加电源的就是有源器件,不用加电源的就是无源器件。二极管就不用加电源,那是无源器件喽????本人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扯淡。

网友A:
此“源”非彼“源”——有源和无源器件的“源”

    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的“源”指“驱动源”或者说是“策动源”,只是这个“源”对电子器件而言往往来自“电源”所以才有误用,说“误用”是因为技术语言必须是严谨的,源不等于电源,正如电压源、电流源不能简单称之为电源的道理一样。英文中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分别为Active Device和Passive Device,本身不会产生歧义,汉语没有相应的原始语境,而翻译外来语的原则特别是经典原则是尽量采用本土近义文字通过内涵约束或重定义来进行某种意义或事物的特指,这往往会望文生义,有时确实需要通过阅读原文来规范概念。
    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关键在于该元件的端口特性是否依赖于外部策动源,是则为有源器件,非则为无源器件,考量的基础采用理想元件以避免工艺因素的干扰。对于不可分割的组合元件,如果构成中存在有源器件,则整体认定为“有源”。
    举例:
    对于一个理想电阻或电阻网络而言,其VA特性不随外部策动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需要外部策动其特性依然成立,故与外部策动无关,所以电阻是无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而言,其特性Ic=BIb要成立必须给出特定的策动,否则就不能成立(比如反偏CE结电压),故其特性受制于外部策动,所以晶体三极管是有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本人持这种观点。

来自 3楼

网友B:
啥叫“电源”?

电源也不过是一种信号源。

只关心信号形式而不关心能量消耗的时候,所谓“电源”端跟普通的信号端并没有本质区别,一样是“信号”输入端,只不过通常是直流信号。

多输入端的器件,输入“一个信号加一个电源”,跟输入“两个信号”,说法上不同,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所谓放大器,本质上不过是在输入信号控制下,对“电源”进行“调制”,使能量重新分配。也可以说,对输入“信号”和电源“信号”进行某种运算,得到一个输出。

只不过,对电源“信号”通常还有一些限制,例如:需要能提供一定电流,需要一定的范围……但是,对输入“信号”就没有这些限制了吗?

从这样的角度,有源和无源的区分根本有些多余。不如“多输入”、“多输出”来得清晰,甚至,只要电路理论中的四端口模型就可以涵盖一切器件了。

所以,有源、无源这种概念,本来就是不应属于严谨理论系统的成员,也就没必要非要以严谨的方式去理解。工程实际中的许多说法,用学院派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大家都那么用(当然,这些用法也有其道理,至少是有历史缘由的)。

搞电子的,就必须既能理解“阳春白雪”,也能接受“下里巴人”

按 chunyang 的说法:
有些器件,输入只控制输出,但不改变器件本身特性,如线性的电阻;
有些器件,输入同时控制着器件的特性,如二极管、三极管。
也提供了一种分类观点,那就是把后者算做“有源”器件,很有效。
但这样似乎成了:无源=线性/定参数、有源=非线性/可变参数。如果确实如此,更说明有源/无源概念(在理论上)的冗余性。

当然,很多领域,有源/无源概念至少是很有用的,例如传感器,无源/有源的接口电路设计和所用技术都可能大不一样。

另外,我不搞大功率器件,不知道那个领域如何。

想起那句话:“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印象中 21IC 一再提起这两个概念,也许正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C:
要看其等价模型,内是否有一个“可控源”

楼主:
楼上的说法有见地

二极管的等效模型什么样子,中有可控源吗?

网友D:
楼上的太强了

楼上的兄弟太强了~~

网友C:
LZ:二极管的等效模型(分段)内就有个“源”

一般分析二极管的微分特性时就是将其等效于一个固定电压源(可控源的特例)串一个电阻。

因此二极管(无论是什么类型)也还是一个有源器件。

其实,一般而言,有源器件在分析过程中引入“源”的概念是为了能进行线性分析(通常来说有源器件是非线性的)。当然这种线性特性具有局限性,即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工作点附近成立。

相对于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如阻,容,感等)在线性分析时就不必引入“源”概念。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线性器件。

正如相关的术语原文Active Device和Passive Device,一个是“主动”的而另一个是“被动”的。所谓主动就会联想起“源”的概念,而具体分析时也确实存在一个“源”。

网友B:
补充个例子

二极管,如果只是整流,似乎就该是“无源”的
如果通过控制电流,改变“工作点”,利用他的导通曲线,似乎就该是“有源”的
如果用作变容二极管之类,就更是有源的了

网友B:
继续

Active(主动):能做信号运算的
Inactive(被动):不能做信号运算的

这样是不是更清楚?

(吃饭去了,TBD)

网友C:
关于二极管是否是有源器件的最好范例就是稳压二极管的应

网友E(2008-12-16):
说的很不清楚 谢谢您了

说的很不清楚 谢谢您了

网友F:
两个串联的电阻做分压器

算不算信号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