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中奇怪的元件!

楼主(2008-11-04):
新产品中奇怪的元件!
新接一个项目,具体为暖风机上的电源控制板。
其中有一个元件是3个引脚,一正一负一信号端,信号端由单片机输出控制,
这个奇怪的元件从没看过,如图:

网友A:
反射式光耦呗

楼主:
怎么工作?

请详细说明以下!

网友:
光电对管

分反射式和对射式,
一个发射一个接收。

网友B:
应该是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了

不过怎么画成这样的图示,难怪令人看的莫名其妙。
就算是不想按标准绘制,也该将接收用的发光管改为接受管啊。

楼主:
清楚了!

清楚了!是360度红外线倾倒开关。

网友C:
呵呵!

还有比这复杂的。那个角度倾斜都可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