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阻发热后,电阻值如何变化?

楼主(2008-11-04):
(无正文)

网友A:
升高

但幅度不大,绕线电阻的材料在选用时特意考虑了这一点,常用多为锰铜合金。

楼主:
升高现象没错,但升的也多了点

0.15殴的电阻,用6位半万用表直接测,从0.27一直升到0.31欧.

这个是什么原因?一包里抽了好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A:
那太过分了,如果不是测试问题,那说明电阻的材料有问题

网友A:
对了,温升是多少?你不会用火烧的吧?

网友B:
通常是正温度系数的,所以温度升高阻止增大。

网友C:
金属电阻一般是正温度系数的

如果是灯泡的温度,估计就是这个比例了。

楼主:
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电阻没焊在板上

就直接用万用表表量电阻两端,就看见从0.27一直飘到0.31。

楼主:
问题可能是万用表没有预热

预热一段时间后,测量结果都是0.296左右,但和标称的0.15也差的太多了吧

网友B:
才0点几欧姆,所以接触电阻和表笔本身的电阻已经不可以忽

楼主:
00,6位半的表笔是配套的,是经过标定的

表笔直接短接,表显示是0,所以表笔的电阻可以忽略。

如果是差0.0几欧姆我觉得是正常的,但差0.15欧就不对了。

0.15欧需要N米的铜线啊。

网友C:
那前面干吗写3.1欧姆?

网友D:
热电偶效应?

测量方法不对吧,不应直接接在电阻两端。

网友E:
上升的

正温度系数,不过要控制一下功耗吧
我自己绕的0.044欧姆的,在3A的时候上飘10%吧

网友F:
你可以通电流后看看电压就知道了

是测试方法有问题的,主要是接触电阻

网友G:
和材料很大的关系

在线测的话应该用同时测电流和压降的方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