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34018免提电话偶尔出现声音断续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11-04):
我做的34018免提电话,其它都没问题,就是有时听的时候扬声器出现断了几秒或十多秒,然后又正常,不知能不能调好.电路除了调音用了个数字电阻IC,其它基本按资料电路图参数.

网友A:
首先监测IC的供电电压

同时检查电路是否严格按照手册中载明的规范设计。

楼主:
工作时的电压是4.3-4.8V

难道是电压低造成的,用交换机试的时候过来的电压就么低,我用电阻拉低到3.3V也没感到什么不同,
最麻烦是大多时候正常,偶尔才一次,很难试.

网友B:
曾用MC34018做過車上反光鏡免提电话,沒這問題

如有需要請聯系
免提电话

网友(2017-06-17):
楼主我需要咨询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检查电路是否严格按照手册中载明的规范设计。

你好有联系方式吗?我qq670576776

网友:
怎么样才能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