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电路的防雷器件

楼主(2008-11-05):
大家来看看,进口设备中的,485通讯电路中的防雷器件的型号,是什么参数的?

楼主:
电路的背面图的器件

图片中的部分,主要是,由P1/P2进来的是24VDC,转化为5VDC的电路,其中P1/P2/U5/ZD/D3/C3/C4,都是电源的。
下部的ADM485和TVS1/TVS2是485通讯的。
晶振是另外的CPU部分用的。
P3是干什么的?
大家帮忙把上面的器件都分析一下。
背面的照片中,器件就很少了。
这是研华的ADAM的电路。

网友A:
RS485接口防雷

图中RS485接口只做了末级保护,AX代表TVS的选型为SMBJ10CA.

★RS485接口如果在室内走线的时候,对接口的收发信号线可以只选择SMBJ10CA做末级的精保护.
★当RS485接口走线较长时,可能为户外的情况下,这时候防护等级应满足3KA(8/20uS)的冲击电流量等级.

我们的建议是使用LT-B3D090L防**为基础,构建初级和次级的两级防雷电路,可以实现对RS485接口的整体防雷击和过压保护.

楼主:
电源电路

三楼的485保护电路,出的太好了。

另外,那个24VDC转5VDC的电路,其中,黄色的P1、P2,U5(101/3N30),还有那个红褐色的ZD和黑色的D3都是什么东东。

网友B:
这个电路板似乎设计得也不咋的!

晶体的下面乱走线......其他的不看也罢

网友C:
晶体下面不是不能走线

要看具体情况。并不是所有信号都要走蛇形。

网友D:
确实设计得不好

网友E:
没看出晶体下面哪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