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汽车仪表的吗,有了解仪表压针机压针台的吗

楼主(2008-11-05):
如题,想了解汽车仪表生产中所需用到的压针机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eda121.com/dpj51/tg51/200712/1100.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eda121.com/dpj51/tg51/200712/1100.html"></iframe>

http://www.eda121.com/dpj51/tg51/200712/1101.html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eda121.com/dpj51/tg51/200712/1101.html"></iframe>

网友B:
……

很简单,一个大飞轮连接个连杆,连杆下装个模具。压的时候抓住飞轮一压,就ok

网友C:
re

应该和仪表软件配合吧!

网友D:
什么东西呀?有图吗?

网友E:
可以复制

http://www.icembed.com/info-225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