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时候可以带电焊接调试机器呢?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网友A:
你得保证焊接动作不会影响到电路和元件

同时烙铁本身不能有感应电,但你能保证么?

网友B:
任何时候都可以

只要你不怕冒火、冒烟、爆炸...

网友C:
有些东西是可以在线焊的拉~~~~

网友D:
一般的板子我是停电焊的,AC220的则经常带电干活。

网友E:
小时候没电笔,常用手指来判断哪根是火线

快速的用手指的背面碰一下.

那时的命贱,呵呵...

网友F:
有时会这样做

弱电系统我经常有带电焊接(包括MCU在狂奔时)。
以上动作经专业训练,切勿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