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08-11-05):
现在做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朋友们:
我是用L298N来驱动二相四线制5V步进电机,电流是400mA.现在是电机会转,但是每1秒执行一次驱动程序步进电机不是动作一个步距角。
ena控制mot_a,mot_b,
enb控制mot_c,mot_d.
现在是每1秒调用一次此程序;
整步正转程序如下:void step_mot_forward(void)
{
//************************************
             ena=1;
             enb=1;
             mot_a=0;
             mot_d=0;
             mot_b=1;
             mot_c=1;
            //
             delay(time);delay5ms
            //
             mot_c=0;
             mot_d=1;
             delay(time);
            //
             mot_b=0;
             mot_a=1;
             delay(time);
            //
             mot_d=0;
             mot_c=1;
             delay(time);
            //
             ena=0;
             enb=0;
             mot_a=0;
             mot_b=0;
             mot_c=0;
             mot_d=0;

//****************************************
不知问题出在哪?

楼主:
步进电机

现在我把TIME改得比较大,现在可以,但是每次调用一次程序,它走的是四个步距角。有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