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 24VDC转5VDC的好器件?

楼主(2008-11-05):
有什么将24VDC转为5VDC的好的器件?共地的,不要太大的散热器,如果要散热器,也尽量在30mm以内吧。
请大家发言。

楼主:
补充:要0.5-1A的驱动能力

网友A:
MC34063 最低价的

网友B:
LM2575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LM2575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DCDC,好点的散热片都不用加,90%+效率

楼主:
MC34063 和 LM2575 需要多少钱一片?

楼主:
看看老外的设备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看看这个设备中的芯片,是什么型号?24VDC转5VDC的

网友A:
MC34063要外加开关管的,价格好象4毛线左右

楼主:
补充

上面的电路中,四角的“101”是电源芯片,其余的是别的电路,和电源部分没有关系的。背面有几个器件,不知是否是电源部分的。
电路里的TVS好像是RS485通讯部分的,与电源也没有关系

楼主:
LM2575 需要多少钱一片?

网友D:
山寨2575大约在1.6~1.8之间

网友E:
许多DCD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