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频RF放大电路,请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8-11-06):
  这是我做的一个放大天线FM信号的放大器,要求放大范围88-108M,可是这个放大器用扫频仪测试,在130-180M放大,怎么也调不到88-108M内,请懂高频电路的指点一下,如何将放大频率调节在88-108M内。

网友A:
此管子在貌似日本人写的一本书

里面有现成的电路
好像叫《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
增益不在需要的那一段有以下几个原因
1,在88-108M的输入失配造成共给的功率太小而增益太低
2,输出失配,不能将有效功率送出
也有可能和你的扫频仪输入输出阻抗有关

楼主:
冬瓜太厉害了,我从网上找到书的资料了,

所用的管子就是241,再调试看看。

网友B:
除东瓜所说外,还要注意L1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