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w大叔请进,关于调相的问题。

楼主(2008-11-06):
我用调相角的方法来控制普通交流电机的转速,现在转速是可以控制了,但发现在电机的噪音比较明显,我用的电机是220V/50HZ/50W。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说你的程序里面有相应的措施(我还没仔细看过你的程序呢。。)。
  请大叔有时间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哦。好像大叔的图中有一点我的注意,马上试试

网友A:
换个管子试试

这是由于波形不完整所引起的噪音,速度越低,导通波形越窄,噪音越大,抖动也越大.所以不宜调得过低.
有时双向可控硅性能差,也会在低速时,电机吱吱作响.
一般负载惯量大的不大会响(例如吊扇转得很慢也不会响,电压约~70v左右)
程序里动不出什么脑筋的.

楼主:
请问大叔,那个电感有没有关系?

请问大叔,那个电感有没有关系?
我的是50HZ,40W的电机。

网友A:
那个电感L3是防止调相时产生的高次谐波污染电网用的

用半导体收音机靠近试一下就会发现去掉电感,某几个电台杂音会很大.

楼主:
哦。唉,看来没别的办法了。。。。

多谢tyw大叔的讲解!
唉,看来没别的办法了。不知道用串不同容量的电容来调速可不可行?

网友A:
不行,电容只是用来裂相,产生旋转磁场

楼主:
tyw大叔,还有别的方法可用吗?

tyw大叔,还有别的方法可用吗?

传说中听过有一种SPWM的方法不知好不好使。

网友A:
很麻烦的,用你的调速器驱动吊扇看看叫不叫

<H2> </H2><H2> </H2><H2> </H2><H2>SPWM - 简介</H2>
我们先说说什么叫PWM
PWM的全称是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它是通过改变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来改变等效的输出电压。广泛的用于电动机调速和阀门控制,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动车电机调速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所谓SPWM,就是在PWM的基础上改变了调制脉冲方式,脉冲宽度时间占空比按正弦规率排列,这样输出波形经过适当的滤波可以做到正弦波输出。它广泛的用于支流交流逆变器等,比如高级一些的UPS就是一个例子。三相SPWM是使用SPWM模拟市电的三相输出,在变频器领域被广泛的采用。

网友B:
大树3楼的那个电路有点悬

光耦输出电流不大,直接驱动双向硅有点悬

网友A:
哈哈,搜来只是想说明一下调相杂音的来源

楼主:
嗯,我在吊扇上试试看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