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的晶振,50PPM的是否比10PPM的温飘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1-06):
你理解对了.0PPM最好,只不过好象还没有.

网友B:
32K晶体的温度曲线类似于图中下面的那族曲线

基本上是按温度的平方关系

网友C:
如果是温漂指标,楼主的说法成立

但也可能是频率精度指标,这时就不好说了,虽然一般精度高的温漂也越低,但不是必然的。

网友D:
唉,E007居然被注册了,遗憾啊。

网友A:
这名字可以转让,收点转让费,哈......

网友E:
收点转让费,仅需10 000 000RMB

网友F:
精度和温飘关系不是很大

温飘一般是相似的。
只是25度时的基准频率有差别。
要想温漂小,可以选择TCXO。

网友G:
同意

50>10

楼主:
10楼的看法与我接近,期望也是这样,但愿是这样

网友H:
单说多少 ppm 没有用

还要看是否同一温度范围的
-40~+85 的 50ppm 比 0~70 的 10ppm 好

同意精度与温漂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I:
还有一个指标是老化!!不过都已经是n年的事了,不管也OK!

网友J:
精度和温度系数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同的元件来说,有不同的温度系数,也可以选择,跟误差一样,是可以按要求生产的,温度系数,最小可以做到2PPM,数值越大,温飘越大,温度系数越小,相对的,价格也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