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影响芯片PN节电压的因素主要有那些?

楼主(2008-11-06):
请教各位高手,影响芯片PN节电压的因素主要有那些?

若有知道的,可否讲的详细一些???

例如DELL笔记本摄像头SONIX 类型CMOS的PN节电压???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不成立

PN结是双极工艺才有的,CMOS不能这么讲,而且PN结的压降在管子正常工作的参数范围内,结压降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