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接口

楼主(2008-11-06):
板子上要有一片LCD,就是这个样的,没有现货,今晚板子要画完,来不急等明天去买实物了.用什么样的座能把这个插上.有个名也行.谢谢了

网友A:
这你得测量脚间距

此类插座通常属ZIF类的,但也有例外,关键指标是脚间距和脚位数,然后查产品手册。

楼主:
手册都有,但上面只有这个模块的,没有座的

焊盘宽是0.4mm ,焊盘间距是0.4mm ,30个焊盘。怎么能查出来座是什么样的,有个PDF也行,好做封装呀。唉实在不行就直接照个这个样做,到时候拿线连了

网友A:
你得找ZIF座的手册,不是模块的

去大的接插件生产商的网站上找,比如AMP、Molex等。

网友B:
哇塞,两大牛人果然见多识广!orz